TCL 精鼎C116主机用精英主板845GV主板的

楼主(2010-07-23):
问题是:不接硬盘主板可以点亮也不重启。接上硬盘快要启动的时候就会重启了。是什么原因。怎么个修法
硬盘

网友:
分区,重装系统。

网友:
你换硬盘了没有。这很明显是硬盘这块的问题嘛

网友:
换个好的硬盘看看
涛声依旧南桥有问题

网友:
撤出问题了 是硬盘少了个5V供电。跑线路跑到硬盘的指示灯的接口上了。然后就跑不通,怎么解决谁修过

网友:
杨仁晓
的帖子
先软后硬 先换系统或更换硬盘来确定到底是那里引起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