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板,D845GERG2 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0-07-23):
  最初是很简单的问题,   开机走, E9   E  8,  代码,  不用猜都知道是BIOS  问题,  不巧的是用原板的固件刷了后还是跑E9,  更不巧的是在废板上拆了个固件刷了还是跑E9,  啊,  不可能的呀, 后来差点就去加固U座了,  只是听了老大的话,  用个PMC  的4M  固件刷了一次,  嗯   一路跑码正常了,  可是还是档78  ,档在LOGO  画面那里了,
   嗯    呀,  能跑码那就好办啦,  档78  可能是PMC  的固件不能代INTEL  , 于是再找了一个INTEL  的固件刷上,  YE    !·   终于跑码正常啦,
      想说的是INTEL   的固件也是会坏的,  另外它不能用其它的固件去代换,

网友:
不过我觉得你把这两个固件传上来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论坛下载的,  就不上传了,  若是你须要的话,  可以搜索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想配合着你发的帖子更好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