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800XT间歇性花屏死机怎样确定故障???

楼主(2010-07-23):
         有块6800xt,在玩3d游戏的的时候屏幕出现:多个规则的点状物,蓝屏.显示器瞬间黑屏后又正常的情况.
     如何判断故障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GPU主芯片虚焊了引起的

网友:
显卡发热量太大GPU空焊加焊GPU处理好散热

网友:
运行3d程序一段时间后,显卡驱动程序停止工作.

网友:
主芯片虚焊  还不好的话  看显存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gpu空焊了

网友:
如果不玩游戏时始终正常,故障只在游戏时出现,就不是显卡问题。
如果虚焊就不会是游戏时才出现。
游戏时索取电流大,查供电部分和电源。

网友:
不玩游戏偶尔也会出现竖着的一条条一段段的的线条,然后屏幕一闪就没信号了.可以听到显卡发出放电的哧哧声...

网友:
花屏写真

网友:
外接正常不嘛  外接都不正常了的话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