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COM口问题

楼主(2010-07-23):
有块工控机上的板子,socket7架构的,原来是com3,com4口坏了,换了I/O W83877TF 后好了,结果客户用了没两天说又不行了,试机果然com3、com4都检测不到了,现在是75232、W83877TF都换过了,5V 12V -12V的供电也都正常,问题依旧,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解决下,谢谢!

网友:
COM口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只要线路没有问题,就能正常工作。前提是BIOS也没有问题哦。既然楼主都换过了, 建议再查一下线路问题,有没有断和连。

网友:
是啊以前都是顶多换个w83877TF就OK了,这次就是弄不好,
补充一点,这个板子的内存还有点毛病不知有没有关系,
板子上有两个sd内存插槽,以前靠近cpu的那个插槽有时行有时报警的,我测着那些22欧的排阻有几个有问题,把有问题的都换了,但现在这个有问题的插槽无论怎么插或者换条子都不行,一开机就报警,另一个插槽没问。
不知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各位老师,问题还没解决呢,帮忙看看是啥问题,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com3和com4冲突,com3用了com4的I/O范围。在cmos里把com3屏蔽了也不行,还是进系统com3,和com4都是黄叹号,地址冲突
做了个2000系统试的。

网友:
现在我已经把W83877和GD75232都下了,cmos里也屏蔽了,可进到系统里还是com3,com4还是黄叹号,地址冲突,重做了个xp系统进去还是如此,郁闷啊
哪位老师帮帮小弟,谢谢啊!

网友:
楼主 CMOS里的COM口设置你改过了嘛?  有很多工控机的COM口是要指定地址的
  记得以前修过一片工控机主板,因为修之前清过CMOS  结果修好后 机器拿回去COM口不认设备  最后杀上门去  由厂家发COM口设置资料过来 才搞定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不用,以前修过几块,cmos也都清过零
问题是现在不接设备,com口本身就有地址冲突

网友:
你可以进入开机CMOS设置更改IRQ中断 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