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待机0.05 开机直接掉到00

楼主(2010-07-23):
   接手一台IBM T43笔记本,接手之前,同行修过,焊接过IBM芯片,TB,更换南桥,接电没任何反应,把这IBM,TB芯片焊好以后,接电直接上到0.45A,有短路,手摸TB发烫,更换之,还是发烫,然后去量各电压,发现给显卡供电的1.2V出来了,正常板不应该,此电压由U17 MAX1993E控制,正好手头有这个芯片,马上更换,再上电,变成0.08A了,TB还是发烫,后用手模IBM芯片,发现也有一点温温的,然后把此芯片也更换,再上电,发现待机0.05A正常了,心想,应该修好了吧,接上CUP,接上键盘,按下开关,发现待机电流直接跳到00,傻眼了,看上家换过南桥,会不会是南桥出了问题呢?于是上焊台,把南桥更换了,再测,涛声依旧,不知道论坛里的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求教了。

网友:
应该是瞬间保护性掉电了
一路一路的查供电
在开机瞬间查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我有个冬至的也这样 没修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类试故障的板子   还没修那   怀疑是3-5B开启这段的故障  你的机器换的芯片没换好吧或碰到哪个小件了  你要是有耐心建议你重新考虑下你之前动过的地方   你的不触发大致应该是你加焊南桥后引起的   只是建议   你参考下

网友:
3.3  5  v  开机后没进入下一环节  查下3.3.  5 V  后的六角场馆的工作条件

网友:
1,掉电后再开机需要断电源吗?
2,隔离保护电路问题,有短路
3,做了这么多次南桥,你不怕板坏了?

网友:
任何一路出问题,或反馈电路出问题都会这样的

网友:
3V 5V的上下管都换过了

网友:
先把各路电压都修出来,然后再查反馈。

网友:
先排除短路引起的掉电吧
各路输出电压端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如果有偏低的,烧一下电压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
先量一下3V 5V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值应该是100左右。顺便也把其他的电感也量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然后,再加电测各电感哪一个没有出来。

网友:
后继短路引起保护了

网友:
昨天修了台的IBM R51机器,待机0。02A   3M   5M正常,按开机键只接变0A,无3M  5M  电压。换TB62501解决问题。

网友:
开机保护 这故障不好修 必须把保护解开
保护有蛮多情况引起
后级短路  电压带不动负载  反馈电路  温控电路  电压没有产生 都会引起  我有块这样的板子修了一个多月的 !!

网友:
顺便说一句,TB也换过全新的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把上管断开,这样能不能试到???各处短路应该不存在,和阻值我都对照好板测量过。

网友:
我修地一台这样的是3B电压短路了。

网友:
3b电压是有几组?

网友:
我现在也有台T43还没修好,故障是接LOGO。。有时还不显。。很烦的机子,怀疑是做南桥事把显卡也做出问题来了

网友:
这种板不好搞的,有一样的板比较还好弄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