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925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3):
版号:LA-4201P
芯片组:PM45 + ICH9 + G98-630-A2

故障现象:

     接朋友拿来的电脑,应该是2修机,客户描述是,原来进水过,不多,然后开机不了,上家维修说是显卡的问题,但一直也没修好。

     拿到本子后,把电池卸了,用可调电源,待机0.02,触发后,0.6-0.9,然后不动,10秒左右后掉电,到0.02待机的样子。

  拆机,目测主板上,供电芯片TPS51427(看图上写的是ISL6237)有进液的样子,但上家已经处理过了,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把CPU,显卡板所有东西都卸了。就裸板加电,触发到0.4左右,也是10秒掉电。测量所有电感电压均正常。VCORE也有1V左右。想到有些板子,不装CPU会掉电,装上U,电流到0.6,同样10秒左右掉电。看图纸,BIOS待机有电压,应该参与触发

测U18 3 7 8脚都有3V电压,正常。
于是用我那古老的示波器测1脚CE波形,好像只有一个下拉的波形,有点不对,上ACER官网,下载BIOS,用580U刷好后,裸板触发后,不掉电。装上CPU,内存,显卡板,触发后,电流停在0.98,奇怪,难道还有问题吗?

应该CPU过了,到内存了。拆下内存后,擦拭金手指,电流0.02-0.6-0.9-1.2-1.6,外接还是不显,纠结,难道需要切换才行
接上屏,终于看到ACER的LOGO了。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这么一例,此款是不是容易出现BIOS 问题,这个要等技术小组核对,呵呵

网友:
技术小组出动拉

网友:
BIOS程序不对也会引起掉电,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2011-09-21):
          BIOS  有待机就参与触发?不明白.....ACER的BIOS貌似很容易出错,,以后碰到此类问题的注意BIOS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