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盈通 AN4战神版 代码走50

楼主(2010-07-23):
YESTON 盈通 AN4战神版
YESTON 盈通 AN4战神版 一开始上CPU掉电,我换个U诊断卡上显示50,我压过桥,也刷过BIOS ,还是老样请教下高手指点下。。。。。。
cpu
掉电

网友:
高手在哪里进来说几句。。。。

网友:
NF4主板的50代码
压一下桥,如果压桥代码变化就加焊一下,能管一段时间
注意这种板子32.768坏也有可能档50代码

网友:
NX单桥的跑50 52都是桥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技嘉内存供电
的帖子
50代码还是桥空焊 加焊桥或重植 不是所有桥空焊都可以压得出来的

网友:
跑50除了桥还有可能是I/O或BIOS,但是这块板我也觉得是桥,因为我经常修到。

网友:
我有一块6100的主板.跑50代码.杀北桥好的.用手压住不变码.把北桥取下重做好了.

网友:
盈通这种单桥的,来了我们就干桥

网友:
加焊如果能好的,一定要加强散热,比如加个风扇等。不然,很快返修的。

网友:
烤单桥的返修真是高 真没什么好办法 加风扇也用不了几个月

网友:
加焊后加风扇是要用久些的

网友:
独桥的测试卡跑50就是桥芯片虚焊了!

网友:
好多网吧用这板,搞得烦心直接加焊,加强一下散热。目前返修的不多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 这种板子先压下桥看看能不能过 不行先换片io试试 在不行就回过头来加焊桥【先动桥手上没桥片 有可能会废掉这块板】

网友:
泵乱想 肯定是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NF4的桥空或者坏,25M坏或者桥供电的电路不良

网友:
修电脑的大部分都知道50是桥的问题,楼主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重做北桥吧!没得说那!!!特别是单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