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V的板子不过显卡 求助

楼主(2010-07-23):
V星k9v的板子检测卡跑26 但是就是不亮换显卡也不行 侧两电压正常 望请高手赐教 应该修哪!
显卡

网友:
查显卡基本工作条件,电压,时钟
压桥开机,看是否北桥空焊

网友:
显卡插槽有没有脏啊 可能显卡没插好 也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拔下显卡看能否过去?如果能查PCI-E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