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7-23):
芯片组是945PM的,显卡7400,看电流应该是跑道显卡了,可是换了三个显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芯片

网友:
楼主要说下电流怎么跳?
换了三个显卡那说明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了 是不是 掉东西了 仔细看看

网友:
要是真的换过3个显卡的话 不妨按内存跑不完来维修下 思路这东西需要整理 建议不要进入盲点

网友:
确认换上的显卡是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