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400不能开机

楼主(2010-07-23):
戴尔D400不能开机 适配器和电源无论怎么用都没有反应,开关灯也不亮。
戴尔

网友A:
帮帮忙了

网友:
先查适配器有无电压输出,如适配器好,查保隔电路,查3M5M出来没。

网友(2010-09-30):
D400这个机器是待机的时候就有3V5V,还是触发之后才有3V5V。

网友(2011-04-28):
同问,D400这个机子MAX1632的3V5V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才有的呢?

网友(2011-05-31):
量一下公共点有不有电压,有的话就量下3V5V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查隔离保护电路啦

网友:
先插上适配器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如果没有查保护隔离哪个MOS管保护了;如果有查系统供电芯片的开机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2011-07-06):
我手头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 还没修好 期待答复

网友:
这机子很少见到有人修了连D600都很少见了。IBM的机子修得多。还很好卖呢

网友:
adapter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2013-04-06):
今天也碰到一台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