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提示:“a hyper transport sync flood error occurred on last boot”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23):
MSI主板K8NGM-V
老是提示这个a hyper transport sync flood error occurred on last boot
此板子做过6100桥,不是桥没做好把?

这个英文的意思大概是:一个超频同步数据流在你最后一次启动时失败。
你可以不用超频,或者将超频调低。这样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恢复过默认。均无效

网友:
hyper transport 英文意思不是超频,是超传输。
英文意思是:上次启动发生一个超传输数据洪流错误事件。

至于是什么问题我不大清楚,猜想是CPU或者北桥数据流曾经引起过堵塞。

网友:
汗、长见识。

网友:
不是吧,这个还可以堵塞啊,真是第一次听说,哪们高手能给解释一下,我想这是大多数帖友都想搞清楚的吧

网友(点评):
高速公路上或由于车过多或由于指挥失当不是也会堵车吗???

网友:
桥没做好,拆下重做,不行换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恢复过不行 先换CPU试试 不行的话刷BIOS  桥拆下来重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今天刚也修了块MSI P31的板子报的错大概上跟你差不多,我是换CPU和内存换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发生冲突才对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没遇到过期盼

网友:
没有不可能,只有想不到

网友:
听技术小组的话

我去换了5,6个CPU还是这样
BIOS也刷了
我真不想做桥6100的桥,便宜的主板,搁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