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61FX主板问题

楼主(2010-07-23):
开机老是复位(复位灯一会就闪一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先查整板电压
如果电源都正常
,查VCORE供电芯片发出的VRM_PG信号、ATX的POWGD信号是否不停跳变

网友:
友情提示,这个主板U座和北桥虚焊的不少,如果没有好的思路了,可以用灯座或是打阻值的方法来确认一下。

网友:
有点晕了,这个应该是通病吧,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呀

网友:
在线急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