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010返修3次终于修好经验分享

楼主(2010-07-23):
接不稳定机器NC4010不开机有时候又可以开机。返修3次终于修好。
A:第一次就是初次检测故障是电流到0.48A左右,不上去,诊断卡有复位但是跑00. MINI PCI诊断卡上的PCI-RST是蓝桥去复位北桥和CPU的,所以首先检测北桥和CPU有没有复位,见下图
【南桥pcirst出来见过U507变为4个复位信号NBRST(北桥复位),PCIRST1/2/3分别是LPC总线复位/CPU复位/PCI总线复位】。
原理:当CPU复位以后他就会通过FSB(前段总线)到NB通过HUBLINK总线到SB通过LPC到BIOS然后将读取的资料返回,这样CPU就会跑马了。
而现在是跑00.于是首先检测上图片中的4个复位信号,示波器测量都有跳变正常,固然只能怀疑总线问题了fsb总线(CPU到北桥的总线),HUBLINK(北桥到南桥的总线),LPCBUS(南桥到BIOS总线)有没有断线或者短路,
检测方法:
1,
可以用CPU带灯的假负载检测如果亮灯的亮度均匀表示NB到CPU没有断线。
2,
对地打阻,还有测量内存的数据地址线的打阻卡。miniPCI打阻值卡等。市面上的全套打阻卡及假负载不贵,着也是维修的长久的必备工具。此机器经过以上测量没有发现问题。想想是啊,应该跑马了,于是抱着试试的心理上电果然跑马了,亮机了Hplogo出来了,心想这样就好了吗,等着返修吧,但一时检测不出故障,咋办,客户吹的急啊,
有复位跑00,怀疑北桥脱焊的可能性高,于是还是加热北桥后测试了2天也没有问题,装机还给客户。
经常遇到某些客户视乎现在没有电脑不能活一样的,哎,不管了,不稳定一时半会儿搞不定,收了钱再说,等着下次返修。呵呵。一星期后终于回来了。
B:第二次返修回来的检测现象是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不了,不过这次开不了的时候故障就是电流0.47.但是CPUCORE还是有,诊断卡就是没有PCI复位了,
原理:我们知道当南桥供电时钟正常后就应该发出pcirst了。
现在没有PCIRST,于是检测主板所有电压(一般测量电感)都有,CPU电压也有0.98,此时蓝桥应该有复位信号出来的啊,自此怀疑南桥空焊,于是又加热蓝桥后拷机又好了,2天后交给客户,心想这下应该在不会返修了吧。客户取机器3天后来电话了,我都晕了,不稳定的机器就是不好搞 啊。
C:第3次叫徒弟直接拆机,上电电流0.20掉。测量主板上所有电压发现无CPU电压,看来3次返修故障越来月明显了啊。
检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还有地线VID等,测量到PWR_GOOD_3(VR ON)信号,下图:
发现是0V,明显不对,触发后应该是3.3V才对啊,于是沿着线路追,见下图
通往U5的2脚13脚,这里测量V3S,V5S电压正常,还有R535,R539,R536,R529阻值正常,还有电容C530,C536都没有问题(测量电阻电容的好坏是搞维修的基本功就不讲了),开机后信号LAN ON3/SLP S3均为高电平正常,1VREF正常,于是怀疑U5坏掉了,但是没有一样的可以跟换,有办法,不用他了,于是看电路PWR_GOOD_3接电阻R529接V3S(3.3v),V3S也是开机之后出来的加到这个R529的,于是吧PWR_GOOD_3通往U5的线路切断,拔掉电阻R535/R539.直接装机测试OK,自此终于搞定这台返修的机器。半个月过去了看来是没问题了。
下面是NC4010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点评):
LZ看起来是专业人事,写得条条是道,在下佩服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佩服!

网友:
有了维修的思路了,还要相信自己的思路啊

网友:
我自己有一台以前拿货来卖的,放了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楼主遇到的这台的现象,也是断断续续的花了很多时间没搞好,修自己的东西总是没那么有耐心啊,所以最后放弃了,拆配件卖了,现在只剩下了外壳和坏板了。有空参考楼主的方法试试看还能不能救活,谢谢分享!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和楼主说的差不多的联想机器,
来的是上电0.2A左右,一看就知道少电压,拆机后,光板测试电流过0.9,上1.2A了说明是亮机了.不做考虑直接杀CPU供电MAX1532(没件换,只焊),结果出来了,开机上电0.4或过0.5之后掉电,不掉电CPU电压有,掉电之后CPU电压没有,电流0.16. 简单测量无短路地方,感觉CPU开始工作就掉电,后来换CPU,用CM360的测,电流过0.5后瞬间能上一下到0.8左右,之后还是掉电.就丢一边不管了.明天先换1532,跑跑线路,,现在怀疑电容或上管有问题,CPU是要工作需要电流的时候掉电,一定是供电不足,现在很考虑上下管和EC有问题,内存的是有板载的,

网友:
看高手修机,感觉亲临其境,不错

网友(点评):
学习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好的典范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改电路的原理,能否说清楚一点,本人新手

网友:
修了很多换桥才行。

网友:
偶像啊   崇拜死你了

网友:
这个不错啊
好啊我有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什么时候有楼主那么好的思维分析就好了,哎

网友:
将这二个电阻拆下,不影响整机电路吗?

网友:
楼主有才呀  客户还真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