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E电池问题

楼主(2010-07-23):
单用电池没反映 开不了机,插上电源适配器能开机的问题

网友:
电池接口进来的BAT端保险
电池IC总线是否有波

网友:
接上电源适配器 开机在系统里找不到电池

网友:
不放电卑  不放电就测下放电的条件卑  放电无非就是那几个管子   要是都正常的话  就测下数据检测和时钟检测脚位经过的元件   我前天修了一个同样故障的板子  数据检测脚经过的电阻坏了  换上就好了

网友:
检查电池 要是电池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测下数据检测和时钟检测脚位经过的元件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