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SME-S2网卡

楼主(2010-07-23):
GA-M61SME-S2接手已经被上家拆除了网卡芯片,桥短路。换桥后修复,但换上RTL8201CL不认设备。求该板网卡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网卡芯片应该是 Realtek 8201,如果焊好,应该没问题吧!安装个独立网卡试试行不,是不是桥没焊好?

网友:
被雷打的不只会坏网卡本身外围元件跟供电部分都有坏的  建议换独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主板网卡芯片是Realtek 8201
电路图中的型号

板子图片型号

换上去的芯片如果是好的  那么就要查网卡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晶振  MAC地址芯片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