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PWM电路问题...已搞定

楼主(2010-07-23):
PWM芯片为RT9214 只有上管G极有0.6V的电压,并且波形异常.输出也为0.6.应该是1.5附上图.......

网友:
LZ的帖子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1、先测量一下Q1,Q2坏否 2、IC1和5脚电压是否正常 3、拆掉IC量各引脚有短路否 4、更换IC不行,换场管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楼主如果是说输出电压低的话就直接把RT9214换掉。。还要看看场管输入电压对不对

网友:
查一下Q3的B极 是不是低电平 这个三极管坏的也不少

网友:
Q3的B级是高电平 ,管理芯片应该不工作 。现在G级有0.6 芯片应该工作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看上管是不是坏了就可以了 ?

网友:
测一下上管的D极电压是多少   1脚  5脚  6脚的电压发上来

网友:
此电路是北桥供电。输出只有0.6V 。上管G极0.6V D极3.3V S极0.6.。下管只有D极0.6其它全无。且上管G极波形不正常。场管换过,芯片换过,电阻全查过。1脚12V 5脚12V 6脚好像是0.6不能确定,得明天。、这只是芯片的PDF不是主板电路图。公供参考。

网友:
7脚开启电压应该在1.7v 电压有的花 芯片已经工作 。g电压跟d电压一样 ,是不是电源IC没有工作?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0661-1-2.html 他的是VTT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9214工作条件  1  5  7脚电压要正常  如果都正常  那么换掉它 这个芯片损坏的机率是很高的

网友:
查一下C2,这个电容少了或坏了输出电压都是不对的。

网友:
先查9214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上管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换个9214不行的话就查反馈线路,6脚FB相连的分压电阻阻值是否变大!不过还要考虑下负载那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芯片换过!场管换过.就是找不到Q3这个三极管.7脚和电阻之间没有线路可跑.

网友:
RT9214没有工作,有的没有设计Q3,可以不理会。重点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搞定!还是芯片的问题,换上的也是坏的。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点评):
搞好就改个标题了。。。。。己解决。。。

网友:
1,5,7,如果电压全部正常的话,先更换芯片和场馆。如果更换后还不正常。就考虑北桥的问题。Q1的D级对地阻值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