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0 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0-07-23):
IBMR400  故障 进系统出现XP 就 暗屏

客户一直盯着看,,心里很不爽
接到机器的时候,出现XP就黑屏, 第一次看见的时候还以为是高压板坏了呢,进PE正常,重装系统也一样 黑屏
多试了几次发现,黑屏的时候可以用键盘控制屏幕的亮度,,原来是出现了XP后屏是最暗的状态,键盘可以调亮度,,,拆开屏一看没牌子的屏 ,,,深吸一口气
换块三星的屏一装OK  进系统的时候 不再黑屏了,,,

网友:
那是为什么进系统就暗了呢???求个明白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码片有问题吧

网友:
在进入欢迎使用界面的时候是耗电量最大的时候  相关元件有虚焊或性能不良的多

网友:
还真没遇到  作个记号

网友:
还好有屏   手上没屏的话  真不知道该修到什么时候才算个结束那   经验学习

网友:
回复:昔日重现
我觉得也是那得问题,,不过新屏不叫拆,不是自己进的屏

网友:
怪问题呢 有些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2014-11-15):
学习了 这也是经验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屏坏了吗,那为什么进PE就没事,问题没有研究清楚。

网友:
遇到过bios的

网友:
屏还会引起这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