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ns8170i

楼主(2010-07-23):
又来这么一台 是电压不稳 不挂驱动板电压都正常 有13V 5V 3V 挂上驱动板就只有9.8V 3.3V 2.2V 光耦 电容 1203 都换过还是一样 请大家指教
驱动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有短路的情况呢? 你接个稳压电源给驱动板看下电流看看

网友:
和驱动板应该没关系 我改通用驱动板上去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