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

楼主(2010-07-23):
我有一块翔升8500GT的显卡,在别的显器上都没有事,换上三星的就进不去桌面了,请指点.急
桌面

网友:
分辨率不对吧

网友:
把刷新率跟分辨率调到最低试试 可能你三星支持不了那么高的。

网友:
如果分辨率调了,说明BIOS或GPU不良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