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更换问题

楼主(2010-07-23):
明确了驱动板问题,要更换,怎么选择驱动板,是按照显示器大小(17寸,还是19寸),还是按照灯管数

网友:
好像是看屏,灯管数是和高压板有关系的,好像和驱动板没关系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跳线跳到5v.把供电,信号控制,亮度调节,地线接好就行了

网友:
屏是确定驱动板的关键,而且要接线正确,程序对应。

网友:
19寸以内含19的用2025 驱动板,19寸以上的用2621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寸以下用2025 19寸(不包含19)以上用2621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寸以内含19寸的

网友(2014-01-10):
驱动板1.8v是那个地方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