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D600 3VALW 5VALW是主电压吗,产生条件是什 ...
请问DELLD600 3VALW 5VALW是主电压吗,产生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0-07-23):
请问DELLD600 3VALW 5VALW是主电压吗,产生条件是什么
DELL

网友:
可以说是主电压吧,产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ALWON的信号给1632

网友:
这个叫待机电压 这个电压是插电就有的 不知道什么是主电压是3v main电压吗?

网友:
指的是3.3 5V吧 有些机器插电就有 有些待机就有 插电就有的看看供电 控制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