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235wm显示器,黑色老是显示为绿色~

楼主(2010-07-23):
手里的一款VX2235wm显示器比较老了,不过色彩各方面都还可以。。。
故障现象:不定时的屏幕上的黑色会变为绿色,如果整个屏幕显示黑色,
那就全变成绿色的点。。。。
想问下是不是驱动板坏掉了?更换下大概多少钱?谢谢 本人上海
显示器

网友:
在故障出现后,让机器自己开一会,又会恢复正常,但是不定时的又会出现

网友:
mod888
的帖子
先换下屏线看看。
同时要清理屏两头的插座!
这点非常重要。

网友:
谢谢,明天试试看清理下插座~ 不过换过一根DVI线,故障照常~

网友:
刚才故障又出来过了。。。。 黑色还是变为绿色的点。。。
DVI换过,插口看过没垃圾。。。 到底是驱动板吗?

网友:
换驱动板 试下

网友:
谢谢LS的,下礼拜去让人帮我换一块。。。
原装价格大概多少啊?

网友:
驱动板过热

网友:
应该是屏线氧化,用橡皮擦一下吧

网友:
请问下LS的。。。 屏线指的是哪里的线? 比较小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