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电源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7-23):
一雷击电源无待机电压,开关管2060 GS极击穿,光耦也被烧出一个洞。依次换上后,还是无待机电压,怎么查?

网友:
应该还有坏件没有查干净,顺着待机那路查下去,像类似945的三极管也应该挂了。

网友:
在保险处串接一个60W左右的灯泡,看灯泡是常亮还是亮下就灭。如果常亮就要查正反馈电路,这一路如果反馈太深会导致常亮。查反馈电路的三极管(C945一类),开关管B极电阻,二极管。注意的是通电时间不要太长,可以判断状态即可。否则可能烧开关管,还有通电测试时元件面朝下,以免发生炸机时伤人。

网友:
检修辅助电源必须在保险处串接一个40=60W左右的灯泡,才能保证元件安全 看灯泡是常亮还是亮下就灭 ,先要检查300V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不接灯泡。你先直接接了电,是不是有短路的话就爆炸?
我一个好好的长城300P4电源,阴雨天放了一段时间没用,拿出来用一插电就嘭的一声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