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10-07-23):
杂牌865,开机瞬自动断电,待机电压测过正常,IO是W83627F-AW,主板电池换过,跳线帽也正常设置。测得IO 67PIN电压开机瞬间有3.3V-0V跳动,73pin无任何变化,问是什么故障,南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管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测得

网友:
CPU供电看有没,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裸板 上电看看还掉掉电,还有小4PIN也别插 看看  不掉的话就是保护了  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5楼正解,这种情况多数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实在没短路又没找着,楼主如果不怕的话,可以直接强行通电,看哪里冒不烟便知。

网友:
在清理板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没有型号的场效应管G极脱焊,我直接接回去,可以开机,不一会就冒烟了。。。。。。才发现旁边的有个12V2200uf的电容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CPU供电短路了  测每个CPU供电GS    DS极的值进行对比 值小的换掉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相关电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IO的确68脚是接触发排针的.然后72脚是接ATX-14脚.你看看是不是测错啦.

网友:
估计是有管子短路   先测试场管

网友:
看来做事还要细心点,搞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