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了,北桥搞得短路了。不搞了

楼主(2010-07-23):
此机为清华同方锋锐K45C
接机的现像为:暗屏,能否能进系统,没测
维修步骤:拆B壳,量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只有主电压,此外还有一个3V
维修方法:图省事,改一个通用,亮机
本以为能收钱了事,没想到,进系统黑屏,外接也没显了。头晕~~~。叫小弟把桥换了,现像变成了开机亮屏,外接正常~~~。能按切换键变成内接有显。(随时)
请帮我分析一下:是杀IO,还是杀BIOS,还是~~~
感谢高手锱言,万分感谢!

广源电脑医院 -8 标题不明确! 明显就是点卡没有做好,好搞 ...

网友(点评):
再用类似不明确的标题直接杀

网友(点评):
还是杀来杀去的人小弟多!!!###———#— 还有小弟,真是没道理。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工程师没有鉴定机构。都是自封的。

网友(点评):
你的“维修工程师”是自封的不?

网友:
你这个问题以前修一东芝本本遇见过,就是开机内屏不显示,每次要切换下才有,最后是重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
哈哈,搞定了看哪个对

网友:
可以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这有二块HP的,叫工程师修的话,保证南北桥都杀了,6515B/AMD,和V1000.

都是加焊IO好了,一段时间(几分钟到几小时,绝对过不了夜)后又是老样子.

大家说说该不该杀桥?

网友:
焊IO后又不行的,我也碰到过。好像不是杀桥好的,记得不是很清了

网友:
  杀桥的是工程师吗 那杀猪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高压电路开启信号是否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
回12楼    如果我维修  解决方法   1:IO的问题,拆下IO,清理焊盘和IO引脚,再重焊   2:换新IO(前提是清理焊盘)    3:IO供电电路问题     4:晶振或者IO的震荡电路问题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工程师说,他的维修法则就是:刷BIOS-》如果不行-》换IO-》不行-》换南桥-》不行-》换北桥-》不行-》加焊CPU座-》不行-》换CPU-》不行-》换板-》还不行-》换人。

网友(点评):
果然是工程师

网友:
上面的说法感觉应该是个高手,板换都不好,那会是什么问题,肯定是人品。。当然得换人。。回一楼的,建议重做系统,用慢装谍。

网友:
跟I/O没关系,先把显卡芯片拔下来重做了再说,我觉得这哥们修板子挺高效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进pe试一下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楼主仔细分下一下,1,外接显示,屏灯管亮,说明高压板EN信号有了。屏应该有输出了。(且屏是不是白屏?)2,楼主做过显卡,是否显卡没做好?3是不是屏线的问题,例如:没有接好,或者屏线断了。把测试过程跟大家说清楚,大家也好给你建议啊

网友:
看了工程师不好当呀

网友:
不会是改高压板的线飞错了吧。。

网友:
等着工程师的出现,同用高压板去掉一个亮度信号?

网友:
在某售后上班时,能做系统或会拆装的都统一挂工程师的牌子,除了记账的,都是工程师,IT维修行业,工程师的牌子都用烂了。

网友:
重装系统,在装时,不安装显卡驱动,装好之后再下载安装显卡驱动应该可以。不行,就只有高压条,和保险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家信息产业部有硬件维修工程师认证的

网友(点评):
那才叫垃圾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换板就能好。

网友(点评):
换板不一定好哦 要换机器 最后把顾客的包配上

网友:
楼主可以用无耻来形容啊
无耻的可怜啊

网友(点评):
小子,你在我边上我一定搞死你

网友:
前几天也接一台富士通的本,客户说喝醉了用拳头砸的,屏烂了,键盘也凹下去了,换一三星屏,也是外接正常,但内接每次必须切换才能显,再换一个LG屏也是如此,不解为什么这样?

网友:
系统问题 现在流行工程哥

网友:
工程师?呵呵,求助就求助,没别要用这个标题吧

网友:
下次有这种标题直接杀

网友:
个人觉得是先重做 个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再做IO了。

网友:
还是本工程师来给你出个主意吧,刷BIOS。

网友:
是不是你小弟做桥的时候没做好啊?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在干显卡

网友:
还是先重做个系统,排除一下软件问题 在说吧

网友:
楼主应该找来图纸好好修,不能这样动不动就桥。

网友:
拆下LCD,确认型号为LP141WX3,从一边剪开电路板上面的塑料层,短接U2元器件Pin1、2两个引脚即可解决问题。

方案实施如下图所示

网友(点评):
原理是什么?强加供电?

网友:
楼上兄弟,什么原理,看起来蛮实用

网友:
那个控制笔记本亮屏暗屏的开关,就是合上笔记本就黑屏的那个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杀猪的也叫杀猪工程师了?

网友:
显卡乎,系统乎,期待解决,积累经验

网友:
那里来 那里去   桥做好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不说出来会急死一票“攻成尸”

网友:
IO供电电路问题 ...晶振或者IO的震荡电路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哈哈,这类问题我想论坛里没有1万也有9千修的好..还工程师.

网友:
没有看懂,呵呵,杀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大街上大片大片的人都叫工程师。。。。。我虽然做了那么年维修,就烦人叫我工程师。。。。。
把BGA重新做一遍,改高压板也要看电压的,你的高压板上要的是一只都有的电压,有些电压进系统后或者一段时间后就没了,然后屏就不亮了。也许是这样吧!
我不是工程师//////////////////////////

网友:
刷BIOS-》如果不行-》换IO-》不行-》换南桥-》不行-》换北桥-》不行-》加焊CPU座-》不行-》换CPU-》不行-》换板-》还不行-》换人。
思路很明确呀,哈哈,不过这也叫维修?

网友:
估计干掉楼主, 大家就是工程师了,

网友:
重新植珠 在做BGA

网友:
昏倒,此帖可以删掉,题不对文

网友:
现在这样的工程师真的很多哦

网友(点评):
上次我笔记本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暗屏跟显卡有什么关系   分混够了不会修还一样是混子  屏供电控制只类的我虽说不好  这东西感觉不难修吧

网友:
哪里跌倒哪里爬  羊群丢了羊群找

网友:
有些机器放电  BIOS 清零一下就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工程师现在比比皆是,“三板斧”,不行就换板

网友:
啥也不用杀,显卡没做好,什么杀IO,BIOS的,东杀西杀的,板一定报销了

网友:
国家信息产业部有硬件维修工程师认证的
引用 网友D:

只值400元RMB,我没去花这400元,所以没有这个头衔

网友:
你测一下那屏保开关是不是有带阻值了呀

网友:
论谈里真热闹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没做好...没做显卡之前应该不是显卡问题...重新做显卡试试吧....

网友:
同方K系列都是桥   目标确定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板是什么样的,
不过我修过一个F4500的,
板上有个跳线能跳先用哪个显示的,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不过我动过跳线后就显示正常了,
是精英代工的板子。一个4针的跳线,其中有一个是清CMOS的

网友:
楼主啊---想让人帮忙就直说。。。。。。

网友:
不管修什么只要能修好 就是工程师

网友:
先把显卡芯片拔下来重做了再说

网友:
我是杀猪工程师,我看他是改通用改错了,把开启信号飞到一个时序不合的供电上。

网友:
最简单先把休眠开关给搞了看看吧,动不动就杀桥不明智

网友:
此类故障一般是液晶电路与显卡电路之间存在的故障。再量一次看看。。。

网友:
总是杀来杀去了,,,杀桥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只值400RMB   而是只要400RMB  给钱就发证书

网友:
有小弟就是好,要是自己做可能就没的那么多时间了

网友:
先对着电路图好好查查到底是哪个地方信号没出来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 重做试试啊

网友:
完全没搞懂呵.
   屏暗会搞成那样,换了通用高压后出现进系统黑屏的时候就应该换个系统试下,
    问下客户怎么搞成那样子的.有时候仔细的问下故障造成的原因,也会有意外收获的.
现在怕只有再做桥看看了,IO BIOS个人觉得不太可能,再看BIOS设置里面有个LCD的选项是否设置了,

网友:
强人不少啊

网友:
桥没做好吧。再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太经典了,我服了

网友:
有一种方法,把外接液晶改成内接,通过VGA口。

网友(点评):
神人啊!!你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