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器发黄

楼主(2010-07-23):
   我有两个全屏显示器者有一个毛病。就是发黄。你把VGA线拉一下就好了。    如果好了要不能放手只能找个什么把
           他固定。这是什么原因呀。谢谢大家

网友:
VGA蓝色线断了。。。

网友:
VGA线断或接口不良换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VGA线吧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线不行了

网友:
是呀,要不是线,要不是里面滴板子在VGA接口松了

网友:
也只能换线了

网友:
发黄是少蓝色  信号线第3脚不良

网友:
我的LG显示器发蓝 是什么线的问题呢。。。

网友:
一般是显示器尾板上接触不良 脱焊引起

网友:
我的液晶有时像楼主那样 有时又要大力的拍才有显示

网友:
线和接口也许断路

网友:
量下三基色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对地阻值一般在76到79欧左右

网友:
换线,或者自己换个vga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