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毛病

楼主(2010-07-23):
                        一个神州笔记本屏幕一条一条那个条纹闪动。闪得很厉害。开始以为是屏坏了、
   搞个屏来看下还是老样子。郁闷死了。大家指教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大师

网友:
你看看是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板跟屏线都有可能用代换法来判断故障点

网友:
代换高压板和屏线,如不行查屏线接口部分,最后就是显卡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会闪不?要是不闪可能是高压板和屏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