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50一体机不能收发传真及复印,打印正常

楼主(2010-07-23):
        我手上一台HP3050一体机出现上述故障,把文稿放入输稿器提示就绪,按复印键没有动作,做了全清和恢复出厂值都没有用,送维修站,说是扫描组件问题,后来说换了也没有用,现在说是按键板问题,我看维修站也搞不定了,现求助论坛的同行,有谁知道此机故障点是什么地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按复印键没有动作?
维修站说按键板问题?
你查看了吗?

网友:
按复印键没有动作,输纸电机没有转动。说实在我们这边的维修站也就是个螺丝刀维修站。经常判断出错的。。。。。。。板级更换。

网友:
复印和打印的不同点,就是扫描部分了。
对了,你不是有二台吗?试换配件吧

网友:
检查下 驱动部分

网友:
今天到维修站把机器拿回来了,打了800说是应该硬件问题,建议还是送维修站,维修站。我是烦了。但是二十多天了,客户发火了,现在是自己整:发传真时拨号,对方没有响铃。今天下午到用户单位去看另一台3050的机器,看下设置方面是否有问题。菜单里有一项是NO  FAX JOB好象是传真不工作的意思。

网友:
2台机器配件倒换一下,啥东西坏了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