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500GT的显卡认不到1400X900的分辨率

楼主(2010-07-23):
华硕9500GT的显卡为什么认不到1400X900的分辨率,高手指点!!

网友:
华硕有显卡吗

网友:
这种问题俺碰到过,用新版本的XP操作系统就行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
SP3的不行吗?高手!!

网友:
刷个BIOS重装一下驱动看

网友:
现在只认1360X768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多大的,你想想吧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显示器是多大的?有的是显示器不支持,如果显示器没有问题 你上官网从新下载个驱动。驱动要是不成你换个windows7看看

网友:
是调不了还是调后还原或者黑屏,故障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