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0-07-23):
这是我第二次碰到这种情况了,很无语了,最开始去是进不了系统,然后帮客户装了一个系统就好了,但是用不到一个星期又进不去了,然后呢,拨了下硬盘线再插上去又好了,过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今天又碰到一个这样的,这台是同事去修的,我也帮他返修过,也是这样的,动不动就找不到硬盘,当你 去看滴时候就是好的,过几天又坏了,都不知道具体问题是哪,硬盘都是SATA接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硬盘接口有没有虚焊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稳啦,检查一下HDD电路啦

网友:
硬盘接口没有虚焊呀,我也换了几个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数据线 再就是看一下主板BIOS设置里面SATA接口是不是默认为开启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线我也换过,一样的,BIOS里SATA接口是开启的,你觉得硬盘坏会不会这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可能硬盘坏或主板给硬盘供电电路有问题,先换一好的硬盘,过一段时间看故障能否排除,若排除则为原硬盘坏;若故障依旧,则为主板主板有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了硬盘损坏、虚焊等,你测一下硬盘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见过很多   大多都是硬盘电源接口接触不怎么好造成的    换个插头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南桥BIOS有问题都有可能  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排除

网友:
谢谢大家,我今天突然发现插上硬盘进BIOS很慢,拨掉就 很快,所以换了个硬盘试了下,得出是硬盘坏,总算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