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华硕M2V-MX se必须放BIOS电后才能启动

楼主(2010-07-23):
华硕M2V-MX se必须放BIOS电后才能启动,不放电的情况下系统就死在那里了!,必须拆下电池,放CMOS面上那个跳针彻底放电后才能点亮屏幕,如果进BIOS后设置了启动顺序或者相关设置后又死在引导那里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知道的大侠帮忙下,谢谢!CMOS电量测量过有3.2V

网友:
死在什么地方?换个CPU试试以前试过是CPU坏引起的,如果一样那就是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桥的板一般是BIOS问题  再就是加焊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CMOS放电后可以进BIOS,当你设置后储存BIOS后,重起就死在那里了!连WINDOWS进度跳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一片黑屏

网友:
刷BIOS,不行换个BIOS芯片,加焊桥,再搞不定,就只能换桥或是重植了。

网友:
话硕的08年1月买的!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可是我那些外壳(主板说明书与包装外壳)都扔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修

网友:
那还动什么脑筋,返厂吧

网友:
BIOS和桥  这俩嫌疑最大

网友:
原来主板很多问题都是出南桥上面啊。

网友(2014-08-24):
很实用的经验 有时候就是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维修真的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谢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