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D80按快门没反应

楼主(2010-07-23):
我有一台尼康D80,开机正常,显示ERR字样,不能按快门拍照,请问高手一般是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ERR,,还有其他数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哦,只有ERR在闪

网友:
不好判断了,拆下镜头再开机试试.

网友:
光圈控制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镜头还是一样的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光圈指的是不是快门组件?

网友:
拆下镜头一样的话,有可能是光圈或快门组件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一下光圈指的是那个呢?

网友:
   麻烦一下光圈指的是那个呢?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连光圈或快门是那个,建议你拿到最近的维修站去修,自己动手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
如果拆下镜头不一样了 说明什么呢?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简单?镜头出问题喂,,具体是那里,就拆开镜头内部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