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屏,上下不断跳动 抖动,换屏正常,已经排除是屏线 ...
14寸屏,上下不断跳动 抖动,换屏正常,已经排除是屏线问题!

楼主(2010-07-23):
14寸屏,上下不断跳动 抖动,换屏正常,已经排除是屏线问题!
请教各位!这种屏还可不可以修好?
问题

网友:
LP的吧,没救了,最近温度高,很多很多这样的坏屏。

网友:
LG .philips的屏, 惠普有几款联想有几款,,都是通病, 看来又有钱赚了

网友:
LG Philips LP141WX3-TLN1
惠普CQ40-422tx、 HP541、compaq6531s、6530b
联想的Y430和SL400
大家对照一下

网友:
看来又是COG排线在作怪的多,这个问题难搞呀没机器都搞不好。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机器 先学习了省的以后麻烦!

网友:
顶3、4、5楼的,楼主应该确定一下,还有三星LTN141AT系列。
回6楼,如果真是刚所说的那几种的话,它们Y侧都没有CO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