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或复位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0-07-23):
之前有发贴问了块板的故障
“诊断卡正常时应该是从00或FF跑回到00或FF的吧,今天又遇到一片挡26的,还以为显示卡不过在那大测一番,发现没有异常,接上显示器才知道能正常显示,挂上硬盘也能进系统,想问下代码挡在26不跑了是诊断卡兼容性问题还是主板本身还有故障呀?”
已解决

就在昨天
这板又出新问题啦,之前显了就还给客户了,结果客户打电话来说装了软件要重启,重启后就开不起来了,要断电重开才能起,正常开机。再次拿到手诊断卡还是26正常显示,重新启动代码一直是26不变,不显,短接RST排针代码一样不变,无反应,RST排针电压正常,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首先你的诊断卡估计兼容性不是很好,其次你压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两位绿色的卡吧这卡兼容性确实没有从基地买来的好
这样的主板一般都是北桥空焊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