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没有南北桥,有图为证

楼主(2010-07-23):
三星n148,用的inter n450的cpu,没有南北桥,现在问题了,开机电流上0.39,电压都出来了,是不是cpu虚了.
先看图

网友:
芯片组NM10

  在北桥集成到处理器中之后,芯片组就只剩下了一颗南桥功能的“NM10”,通过带宽2.5GB/s的DMI总线和处理器相连,支持八个USB 2.0、两个SATA 3Gbps、HD Audio音频控制器、两条32-bit PCI插槽、四条PCI-E信道。

  NM10衍生自目前上网本上经常使用的老一代南桥芯片ICH7M,不过封装面积更小了一些。

  除了Atom处理器、NM10芯片组这两个核心组件,新一代平台还可选第三方高清视频解码芯片、以太网控制器“Woodinville”,上网本平台还可选Wi-Fi芯片“Codor Peak”或者Wi-Fi/WiMAX芯片“Kilmer Peak”。

网友:
这个就是NM10南桥,好像你板子上有啊。

网友:
黄胶带下面那个是南桥。。

网友:
这种板子是不是u虚汗的多了

网友:
就是u虚旱了,这种u和北桥集成在一起,发热量一定大,厂家做的散热太小了,还是铝的,会不会返修.

网友:
对  我遇见过这样的南桥  锡珠好像比0.4的锡珠还要小  重新值桥相当有难度

网友:
晕,老式的机器还没学会修,又有新式的出现了。郁闷啊。啥时候能学会啊!

网友:
上次有一台没待机的.搞不出来....直接退给客户了...这是三星上网本..

网友:
学习了,发现小板CPU需的很多...

网友:
是u虚了,这种u和北桥集成在一起,发热量一定大

网友:
我见过南桥坏的,不过没买到料,退了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板子,,是索尼小本本,外观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直接加焊CPU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