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宏基5100,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5100的笔记本,故障现象为单用电池无法开机开一下就掉电了,用外接可以开机,但是呢好像无法充电,在屏上显示的时候,恒流电源的电流就掉回0000,此时笔记本开始使用电池里面的电,唉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想问题应该不大吧?谁有这个机子的图纸没有希望有的能给我一份,或者指点一二,给点思路。

网友:
我修过一台联想的F41机器跟你一样的故障,那台机器很明显的是有一只场管Q10烧掉,换上去正常,拷机时又烧掉,最后量到Q10的G极跟Q12之间的连接断了,飞线上去搞定。

网友:
我有这种类别的图纸,也是n450南北桥集成的,你要不要……

网友:
也许是充电电路或电源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找图纸报个板号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6667-from-home.html
大类相似,可以看一下当参考

网友:
前些天也遇到一个这样不充电的宏基...,刚来时是短路,修亮以后发现不

网友:
充电...就那样给客户了..

网友:
我有AS5100的图纸 不知道怎么弄上去

网友:
如上图,点“高级模式”几个字,进入“高级模式”状态,然后点“图片”按钮上传即可。

网友:
些机已修复,加焊充电IC后,充电OK,电池开机OK,一切OK,现在还在充电当中,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好了有点不相信自已。。也不知道其中的原由。。唉,电池充放电一直是我的弱点。。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过不是你这款。我遇见的是5580

网友:
回复 曹矿生 的帖子 这个就是宏基5100的充电IC1908图纸,这些引脚上面的标示大多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知道DCIN就是主供电吧,谁能讲下这个芯片引脚上面英语的含义呢,还有它的工作原理,先在这里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
周边的东西都看不见 这几天师傅刚刚给讲到充放电保护这里

网友:
唉有个不好的消息,这台机子开了一会又开不了了,好像电池又没电了,可是这台机我是了解的,客户的电池之前是可以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的,怎么这么快就没电了呢是不是哪里的确是有问题了,可是又查不出什么问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大家能再帮我分析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同ec的连接之间有问题

网友:
我打电话问这个主板的商家,他说这个机子有一个通病就是这个问题,CMOS放下电就会好了,我刚刚试了下果然用电池又可以开机了,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这款机真的有这样的通病,我还没听说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遇到过这样的原因。。现在这个机子又可以充电了。我现在就是用的这台机子上的基地和大家分享这一维修案例。。希望有朋友说下其中之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