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跑NO-C,怎么回事?求助各位大哥,谢谢!

楼主(2010-07-23):
一块双敏945的板子;本来没事的;因为一直没人要,就放了一个月左右,结果今天拿出来用的时候,竟然开不了机,测试卡显卡NO-C;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高手大哥指教,谢谢~~! 摸晶振和按压CPU底座没反应

网友:
没见过这个代码,不知你用的什么高级诊断卡

网友:
不跑马  ,你的是双显示的诊断卡吧

网友:
确实没有见过这样的码,我估计是不是不跑码啊,但是不跑码也不是这样的啊,有点怪啊,你用平常的BUG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不跑码   重头查起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般放久了不用  可能是主板什么地方受潮引起的  开机时用手不停的摸晶振  然后点复位看一下可不可以跑码

网友:
775的板放坏的,我觉得要不是cpu座就是BIOS问题多了、

网友:
换个诊断卡试试,应该没有大毛病!!

网友:
哈哈,你这诊断卡太高级了,关键是周围的环境太黑了,显的你这卡太高级了,你这应该是不跑码的现象。。。。。从头查起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LZ喜欢摸黑工作,这样好观查代码,赞一个!

网友:
我是新手,请指点下供电/复位/时钟各部位的关键测试点,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有这样的卡,我们维修店里就有这样的,你放了一个月就不可以了,感觉应该没有 多大问题吧,你清一下CMOS,

网友:
是诊断的问题 代码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数码管不良,重点查主供电及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