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显卡GPU ,返修率很高,一般一个月就坏。正常吗?

楼主(2010-07-23):
BGA焊显卡GPU ,返修率很高,一般一个月就坏。正常吗?请教!!

网友:
不正常 是正常

网友:
感觉不正常,是不是你散热没弄好 ?

网友:
是不是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我试过好多了

网友:
要非核心体质最好换比原来加强一倍的散热器这样可以使用长些

网友:
我现在出现BGA的问题全部植过珠,基本上没什么返修的。都懒得加焊了。

网友(点评):
正解,如果价钱收得上去,建议多花些时间重植

网友:
调置无铅曲线,做无铅BGA可能效果会好点。

网友:
是加焊还是换?换的话只要焊接没有问题,一般都会用得住,PCB问题除外

网友:
如果只是加焊的话那很正常

网友:
加焊的显卡,散热一定要处理好,这样会用时间长一些。不过夏天确实比较容易返修,楼上有一位朋友说重植,我们这里一般修一块才收三十,实在觉得不值得浪费那么多时间。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多少钱干多少活

网友(点评):
确实,重值有掉点的风险,遇到不讲理的,还要赔钱

网友:
重直的话,那麻烦就大了!!!风扇换个好点的!!!多上点硅脂!!

网友:
73以上的卡我都是重做的,最少可以用半年以上

网友:
我觉得价格低的话没有必要丛植  我一般都是加焊 把散热处理好 返修的也不多啊

网友:
基地的朋友真热情,连版主都来啦。
这几天把BGA温度打高到 210 ,220   试试看。
植球效果好?麻烦吗?用BGA可以植球吗?

网友:
加焊过核心的铭瑄6600GT 钻石版7代 测试过3D 03 连续开机2天 用了40天后 不见有问题 等 我不开机一个星期 就花屏了 你们说正常吗?

网友:
我有个显卡工厂测试软件,直接定位显存,遇到显存问题的再也不用向各位大哥这样讨论半天都没个底,直接交给他来帮我定位,然后更换就OK了。本来我不想说的,可是看到你们都为此事烦,那我就透露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软件发来,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如果不是mats的话  我也希望你分享分享

网友:
wanghaiyang
的帖子
[
欢迎向基地提供有用软件!

网友:
19楼的朋友,软件到哪里能搞到啊》

网友:
加焊后不把散热问题搞好,不出一个月准得返修。

网友:
haha ,工厂的,还得注册,不好搞呀,就是我拿出来给你们,你们没注册码也是白搭

网友:
加焊真是太垃圾了,返修率太高,严重烦恼!!哪位高人可以传个植球的视频教程啊?

网友:
植球是除了换掉最好的方法,有些板卡就是由于PCB焊盘与芯片开焊造成的

网友:
热天的情况下,返修率搞这个很正常,而且,热天修的显卡返修率都比冬天的高
返修了几次之后很容易导致显卡芯片出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为这事情烦呢

网友:
是不是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是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之前有4个显卡都是芯片换了就OK!

网友:
可能是你加焊的时候不够狠 没加到位吧

网友(2010-09-01):
十年磨一剑
的帖子
看样子我要提高收费,哈哈

网友:
感觉不正常,显卡GPU芯片本身有问题,散热不好。。
、

网友:
很正常,一般都是这样。重植球做BGA的不知顶得多久?

网友:
差不多吧,。。。毕竟没有重做BGA好!

网友:
维修过的显卡(换电容除外)返修率是很高的,我现在都不修了,直接卖给回收的

网友:
我修好的显卡一般降低点核心频率,很少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