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PL-A2跑码E4 16求救!

楼主(2010-07-23):
此板是一同行送过来的,当时告诉我以前送到市里面修过一次,但被告知桥坏无法修复。检查发现IO(W83627THG)已被换,麻烦有这个板的帮忙确认这个IO型号是否正确?其它地方尚无动过痕迹,于是通电测试,不开机,量PWON排针旁边的Q43时发现电压不对,也不知道什么型号,随便找了一个三极管装上可以开机了。然后交还客户,大概过了十来天,客户说装系统没装完就开不了机了。又拿过来,插诊断卡,跑码E4 16,不知道下步怎么修,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BIOS已经刷过,结果一样没有改变,代码还是E4 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再就是打  打排阻的值   这个板桥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915P的板子不怎么空吧。。。座子空了也照样档d4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精英915PL  945 PL桥空焊是通病  还有些为座子空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如果全满足,如果还是不相信是北桥有问题,完全可以打AD线来确认。

网友:
精英好像座子空的多。。

网友:
打AD线是打内存AD线还是CPU上的AD线?

网友:
内存供电没问题的话就是桥虚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