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23):
爱国者L8202 4GBU盘,接入电脑后,无任何反应,时间长了,U盘有点烫手,请问各位大侠,此U盘还有得救吗???
电脑

网友:
你得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个情况啊
你光说烫手。我们知道情况啊

网友:
有可能是主控芯片烧了

网友:
里面有短路的地方,应该是主芯片挂了

网友:
如果是主芯片换了,里面资料还有得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