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0-07-23):
一杂牌主板775的。内存电压1.9正常。南桥电压正常。北桥电压正常。CPU无电压。PCI B16无时钟。时钟电压有晶振也有启振。先修CPU供电还是先修时钟。 请指教。另外CPU供电由RT8802A和一个小的BO-BO四方形小管组成。  RT8802A换了个好的现象没变。。。上假负载测试无PG。PG太低才0.25V  . 直通一个电阻100欧的。    电阻另外一边电压1.18V   .有维修思路的给点过来。谢谢

网友:
先修电压是对的,电压都没好找什么PG,思路走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序时供电  时钟 复位 当然是先修供电  实际维修中8802是很少坏的  CPU供电不正常肯定是不会有PG的
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吧  VTT_FSB电压   主芯片供电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  条件都满足 查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CPU VTT,CPU座左下角应该有一两个贴片电感1.2V左右,这个电压也到北桥。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一下。那个内存电压正常。上775  假负载测试 无核心电压。直通一个电容。电容右边是11.89V .  左边直通那个小的BO-BO 的芯片。没找的换的咋修 PG我强行接通又了1.19V的电压但是还是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