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40

楼主(2010-07-23):
上电诊断卡跑到40就停了,加焊北桥后就00了

网友:
LZ说得不怎么清楚呀,是一开机就跑40,还是会跑一段代码才跑40呢,各路电压都正常吗?不说清楚点不好帮你分析呀!

网友:
证明北桥挂了,00就是不跑码了吧...

网友:
别一来就加焊桥扩大故障了吧应该是桥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到40停住  应该先刷BIOS的  现在加焊桥不跑码  还是桥的问题  要么重植  要么桥坏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用什么加焊的,风枪吹出的热风不均匀,加焊不成功也属正常。

网友:
如果是独桥的话,一般就是桥芯片虚焊了,这个问题在NFORCE的板子居多!

网友:
桥完了!用风枪干的吧,原来我就这样做坏了几块桥,本来都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压桥能跑码完成,于是想加焊桥(无BGA设备)结果没一次成功,几块板都是这样挂掉的,有很多就是跑00,打值卡0!

网友:
打一下桥上的电容值,如果没短就重植一下,碰运气吧

网友:
跑40把串口芯片取下,00换桥吧!

网友:
桥估计没坏。我试过。重做就好了。

不过也有桥被加坏的。

网友:
关于做桥能不能在主板的下部和上部同时加热一般温度为多少合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