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到肝痛的玛雅20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23):
型号玛雅sw201d/h
故障现象:上电开关指示灯亮,黑屏。可以正常开关机
灯管上的纠结  这个机器用的是6灯大口的创维高压条, 驱动板只有1DVI接口,电源是外置12V的。上电开关指示灯亮,黑屏。可以正常开关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高压和灯管问题,。在排除外置电源后,开始拆机。拆开后外接灯管测试,发现亮3秒,灯管灭掉。因为之前是全黑屏,所以就直接换灯管。 换完后很不幸还是黑屏。 以为线有脱落,再拆,这回老老实实的每根灯管都测试一下,都可以亮,电流也都一样,没有偏大或者偏小。再把6根灯管全部接在高压上,亮3秒灭掉,灯管绝对没问题,小心翼翼的再把屏装上。上电测试,结果还是黑屏。我擦~~难道背光没装好,线断了?脑袋转不过过弯了,我竟然像个SB一样没一根根测试~~又一次把屏拆开。这回把灯管装在玻璃里面,不放屏测试。灯管都可以亮,把屏放在玻璃上面,竟然还是黑的。我纠结了~~郁闷了,想不通了,怎么有这样的屏,怎么有这样的事。不修了,上网求助,经过查资料,在群里求助无果后,直接打电话给一位我最佩服的,真正的修液晶高手后,得到的结果是:液晶屏确实有这样一种模式,加灯管亮黑屏的。那么就是说由于我的无知大意和惯性思维让我像个SB一样白拆了3次屏,我郁闷~~纠结~无奈,还是要把屏装回去。灯管亮3秒黑掉,时间有点短,接上信号线,还是3秒灭掉,开关机正常,12正常,貌似高压条坏了,在高压条里里外外测了10几分钟找不到任何疑点的情况下,就找了个4灯的高压条来改,可是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改不亮灯管,实在没时间研究了,从淘宝订购了26灯大口。
高压上的无奈: 2天后,高压条到货,迫不及待的换上新的高压条,想早点终结这个令人心痛的玛雅20.可是事实往往事与愿违,换上新的高压条居然还是3秒黑掉,不死心再换。仍然涛声依旧。心想不会是淘宝发的高压条是坏的吧!找个驱动板,把6灯大口的改上去。确定高压绝对是好的。我擦~~~竟然是屏或者驱动板坏了,
点屏:在确定高压没问题后,开始点屏,首先测屏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大致测试了下屏上元件,没发现疑点,先是用鼎科2621~~~~~点不亮,用2025的我刷了不下20个程序都点不亮。没办法,转战驱动板
新的发现:这个驱动板用的是HW2596转的5V 1084转的3.31117转的2.5,测试HW2596
1117都有,再测屏供电有了新的发现,5V的屏供电在开机瞬间有5V电压,然后会慢慢降低到0V。顺着屏供电大致跑了一下,因为没有图纸就自己画了草图。 在这个电路中5V是经过电容和二极管稳压到HW25962脚。而屏供电经过电容二极管稳压到PMOS9433D极,9433S极接5V
G极的高低电平来控制SD的导通,当G极是低电平的时候就会有5V屏供电,而G极去了一个标示1AN三极管C极同时经过一个24K的电阻也去了5V,而1AE极接地,由此可以判断这个三极管是开关作用的。再跑1A的控制B极一路通过470K的电阻也去了5V,另一路经过1K的电阻去了MCU~~~w78e06525. 9943G极瞬间低电平,然后5V。再测1AB极瞬间0.7V,然后0V,再测为 W78E06525脚瞬间0.72V然后5V,直接断开去W78E065`25脚的1K电阻,测试发现插上DVI线 25脚持续的0.72V的电压。测1K,24k 470K都正常,遂代换1AN型三极管,插上DVI线,屏供电5V持续稳定的输出,以为此机器肯定被我终结,可是意外往往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上电后可以屏后面的缝隙中看到灯管高高亮着,可屏还是黑的,我的大神啊~~还让不让活了,随手测试了下W87E065的供电和EN,都正常,由于电压都正常了,其他也没什么维修思路,就想找个MCU刷刷,可是这个机器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让你找不到任何资料,于是又一次丢在了一边,打算终结掉。
谁被终结:过了一天,一次找配件的时候发现了一块长城的料板, 同样的用HW259610841117,同样的 w78e065,只是主芯片不一样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把长城上的W78E065换到玛雅上面,意外还是意外,当熟悉的桌面出现的我面前的时候,哥心中最想说的就是:狗日的玛雅~~还有那狗日的生活。

                                                            二当家de2010723

复件 纠结到我心肝痛的玛雅20寸维修一例 .rar

那面具,真薄 + 5 原创内容

网友:
好痛苦的经历。。。

网友:
玛雅就是AOC....

网友:
我肯定修不好的,太纠结了

网友:
精品资料,分析的 很透彻

现在 天天  修很多 电源 驱动板

都麻木啦  几乎都在秒杀   有时候 懒的 都 不愿意 测试下  就直接更换

就是 因为  配件 料板 充足

看来 要模拟  啥配件都不齐全  提高自己

网友:
液晶都修的麻木了,很多时候都懒的研究

网友:
是啊,麻木,都不做深入的研究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同样的故障,好后悔没把MCU保存下来,谁有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