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为什么会保护。负载无短路

楼主(2010-07-23):
为什么短路保护没用了。我改了R42为30K R59为1m。原来的R42是10K R59为47K,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我测了各输出电压对地电阻都没有短路。为什么还是启动不了。换了电阻之后由于没焊好。造成了短路使两个13007均烧掉。339的5脚电压比4脚电压要高。如果不换电阻的话339的2脚电压有3.1v,TL494第16脚。1.8v

网友:
图片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没法回答

网友:
直接换了339或494.

网友:
换494电源IC 和339 看短不短路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去我的相册里看那个图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