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5580 黑屏开不了 修了三次都没修好

楼主(2010-07-23):
宏基
笔记本
5580 黑屏开不了 修了三次都没修好 三次都是显卡空焊 一次只能坚持半个月左右 又黑屏开不了机 显卡是 GO 7300
开不了机

网友:
重做显卡,风扇常转,换铜散热片。还有别玩游戏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A:
显卡已经加焊了三次了 每次正常半个月左右 又会黑屏 风扇正常 原来芯片和铜散热之间的塑料垫片已经换成铜片垫上 外接显示器没试

网友:
告诉你一个办法 一定有用 不会半个月九返修的 用替代料

网友:
LZ换个新的显卡,重新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