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那个是 power 引脚

楼主(2010-07-23):
请大家帮我找找那个是开机的引脚  本人菜鸟

网友:
.....这个是ALC662集成声卡芯片...
恐怕不存在开机的引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个声卡芯片  与开机电路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开机电路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是够菜的,连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都没明白。还是努力学习一下吧!

开机电路一般与南桥,IO芯片有关,跟声卡芯片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不是开机芯片呀

网友:
不好意思哈

丢人了

网友:
这啥跟啥啊 就是菜鸟也要想好了再问啊 恐怕就是找到哪个是开机脚你也修不好机子 先巩固一下吧!

网友:
老大。。ALC  662 声音IC。。了。。呆。。呵

网友:
你的意思不会是想找供电脚吧!!!

网友:
这个是声卡IC啊;; I0才有触发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