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G极没电压

楼主(2010-07-24):
有台IBM17寸,电压高烧了保险,检查后整流桥和开关管7N60没坏,只是400V鼓了一点,就换了保险和大电容,为了安全还换了3842B,上电保险没烧了。测得3842B 7脚有20V没抖, 8脚有4.9V,6脚没电压。发现开关管没G极也没电压,跑线路G极经过一些电阻到3842B 6脚,一时也找不到持续供电线路。次级输出就只有80V只得50V,不知,该怎么修法了。

网友:
应该测下第2跟3脚的电压有没有过高!2脚是过压保护,超过2.5V电源不工作。3脚是过流保护,基准电压应该是0.4V左右!

网友:
测了,2脚是负几十伏的电压,和3脚0V。估计第七脚的持续哪个组的次级就没有输出。

网友:
我接在热地测了一下,2脚是2.4V,3脚步0.1V,七脚持续是20V,6脚0V

网友:
"次级输出就只有80V只得50V" 如果开关管G极没电压,次级那来的50V?是不是测量有问题

网友:
2脚电压正常,七脚电压偏高了点,6脚是启动电压,如果6脚没电压出来,电源不会工作.可以报下3842的各脚电压吗,或换个7N60试下!

网友:
次级如果有电压输出那么和6脚电压就无关了,6脚一般都是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保护二极管联接到开光管g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