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PLUS暗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0-07-24):
型号:三星R18PLUS
故障: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分析:高压条,灯管。
      1,拆下B壳,用灯管测试仪测灯管是好的。
      2,测高压条上的保险,也是好的!测其供电,2.6V!!断开高压条,测供电,18V,正常。想当然的判定高压条拉低了供电,就开始改高压。
      3,跑了下线,确定改高压的几个引脚,连接好新的高压条,试机,以为OK了,可故障依旧!!
      4,晕了!线接错了?再分析一下,线没错。再测高压条VIN电压,还是2.6V的样子!!断开开启脚,VIN电压正常。看来问题在主板上。
      5,查看原理图,怀疑VIN供电带载能力不行。

       6,VDC公共点电压经P沟道场管Q4转换为VDC-INV,给屏高压条供电。断开Q4,直接高压条供电飞线至VDC,试机,屏亮了,但闪动。
       7,测量Q4,GS之间有900多阻值,从DV3000料板上拆一P型场管,换之,屏正常点亮。

网友:
上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直接飞线给高压条供电怎么会闪动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直接飞线会造成屏闪!C10是不是板上省略了,难道滤波不良!

网友:
把R6 R7R8 C9 下掉再飞线  这样不更彻底?

网友:
2。6V是高压的供电。。。。。
直接拉个电压过去就会闪屏,是不是你拉的地方不对啊,你从那里拉过来的

网友:
直接飞线不行,这个还涉及到开机时,关机时,屏幕亮不亮的控制问题。不是只要你点亮了,就可以交机的,顾客不会答应的

网友:
经验不足,从18V拉低到2.6V,肯定是中间有很大的阻值才会拉低电压的,如果是后级直接拉低18V电压还不早烧成灰了!

网友:
再测高压条VIN电压,还是2.6V的样子!!断开开启脚,VIN电压正常。看来问题在主板上。
问:为什么断开开启脚,VIN电压就正常了呢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怎么漏洞百出啊  哈哈

网友(2010-11-22):
应该是VDC-IN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