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K8T800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10-07-24):
一块ESC K8T800 754主板,开机跑C1,测内存供电,北桥供电,CPU供电正常!内存6个时钟,3个有电压约为2.5V,3个为0V,跑线路,6个内存时钟直接入CPU.CPU座是插针式.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是正常的  上U测内存时钟 每一组有一个时钟测电压是没有

网友:
现在问题是跑C1不过内存,不上内存跑C1报警,上内存也跑C1,同样报警!看过坛上的帖子,有人说换IO就行了,想不通IO和内在不过有什么 联系

网友:
AMD2500+以上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有没有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IO bios 不行就是北桥

网友:
CPU换了还是一样,没有 编程器,搞不了BIOS,先换个IO试试吧,就是想不明白IO与C1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不正常会引起LPC总线不正常  BIOS也走LPC总线  所以会影响到BIOS与南桥的数据交换  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