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FX5200显卡花屏

楼主(2010-07-24):
本来是256M的卡,测试坏了三颗显存,没找到替换的唯有改刷了个128M BIOS进去,然后全部换了三星的128M总容量的贴片显存,换好后屏幕有一点一点的花,测MATS 4测试A A C C都是同一数据位出错,具体是那里没改好呢,望指点

网友:
电路板出问题了?
还是上检测屏截图吧。

网友:
BIOS不良或者显存焊接问题